楼主(2010-09-15):
我之前做维修电工,用的PLC编程不多,只是了解工作原理,会做些简单的程序修改.之后考了高级电工,之前工作的设备只用到继电器输出的.当时看资料步进和伺服,只是个概念意识,没接触实物,现在换了工作,接触到这些东西,现在又想学,个人兴趣在这方面,目前公司用的是松下的PLC和伺服驱动器,我才到公司几天,了解了下外围接线,想学运动控制方面的,不知从哪方面学起?是否是这想的工作流程?PLC发出相应脉冲到伺服驱动器,然后伺服驱动器控制马达转向,后根据编码器回馈转数信息,要是这样的话,还是要先学PLC脉冲输出部分(之前我自己学到顺控部分就没往下学了),然后再熟悉伺服参数及外围接线就可以呢?谢!

网友A:
这部分内容,我也没用过,特顶个帖子;有实物的话,外围接线也了解了,就好办了。
   可以边学边试,接线一定要正确,包括电源等;想来,对伺服参数作必要的了解后,就可以做简单的指令试验了;之后,就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试编程了。

网友B:
用PLC 驱动伺服/做定位控制.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楼主你的思维. 你放不开.你很纠结.

其实学东西,可以先从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开始学,不要一下子就跳转到你没接触过的东西上面,那样只会把自己搞晕. 你只有把你所熟悉的方面加固了,慢慢的再往下一个阶段转.才会有所收获.

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念,别人能会的.自己照样也能会....! 抱着这个心态.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C:
你可以先学一下电器控制方面的知识,然后慢慢学习一下可编程控制器,从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D:
一点偏见,对于控制来说,重要的在于控制方面,也就是PLC,外设始终都是外设,就像一把工具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可以使用,而不在于工具多么的傻瓜。所以当PLC的控制部分熟练以后,伺服控制部分一般来说,附带的说明都是比较详细的,参考构架就OK了。呵呵

网友E:
要了解PLC的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
然后看伺服的手册,通常驱动器的手册里面包括了接口,接线、参数、调试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