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9-15):
欧姆龙变频器,显示ou2,ou3故障代码,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代表过电压,单相的直流电压超出410V了,三相的超出820V了,在启动电机前就出现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正常那么变频器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在停机时出现过电压,检查刹车电阻是否开路,还有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时间。启动时出现,加速时过调导致再生过大,改善过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