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所在公司有几台15kw的气泵直接启动,经常坏接触器。谁有较佳的控制方案呀?谢谢

网友A:
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选大一号

网友B:
气泵是重负载启动,星三角启动如果不卸荷的话恐怕启动不了吧?直接启动好了,其实15kw也不算大的电机,大概也就30A电流,直接选大两号的接触器不久可以了?60A以上的接触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气泵是重负载启动,星三角启动如果不卸荷的话恐怕启动不了吧?直接启动好了,其实15kw也不算大的电机,大概也就30A电流,直接选大两号的接触器不久可以了?60A以上的接触器吧。。。

同意。。。我厂里也是直接 起动。

网友D:
还是直接启动吧,你选60A的接触器,应该就能了。

网友E:
应该是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F:
直接可以起动

网友G:
变压器允许的话就直接启动,选用容量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H:
气泵出气管接一电磁阀,起动前打开,气泵就轻载起动,起动后气阀关闭。我们二台7.5KV带储气罐的气泵就用这种方式。

楼主:
有不用接触器的方案吗?

网友I:
串电阻吗,降压启动啊

网友J:
变频控制,不用接触器,那个还是最节能的!

网友K:
有,换伺服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L:
还是直接启动简单,接触器可以选大些的。
如CJX2-9511

网友M:
建议最好的方法用变频器来控制 我是设计变频工程的 我帮你设计一下 13738349382 13758893455 QQ:384612913

网友N:
接触器选小了吧

网友O:
接触器选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