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磁电机定子绕线机上的
,电机有转动,但是有抖动,轻负载时。有时转角不够。

网友A:
查        下电机       会不会对地。。。

网友B:
看干扰是不是很大,脉冲有丢失、电机有失步的现象

网友C:
转速低,加大分度值。

网友D:
脉冲丢失,重点检查控制器。

网友E:
一.是脉冲发送的加速度设置过小,请加大加速度,调节PLC的脉冲加速设定值K500-K800试一下.
二.可能是负荷过重或受到冲击.

网友F:
阻尼参数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