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三相低压电力电容器如何放电?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是补偿用的电容么?一般是用六个指示灯或白炽灯两两串联后接成星形,三根线分别接到电容的三个接线柱上,运行接触器投入向电容充电时灯也亮,接触器断开时,灯就对电容放电。

网友A:
当然用四个灯也可以,四个灯串接后,在中间引出一线,头尾和中间的引出线分别接电容的三个接线柱,效果和六个灯一样的。。

网友B:
学了一招

网友C:
现在的电容器都带的自放电的电阻了,就是老以前的没有啊。我们这有一只柜子就是老以前的,好像是70.、80年代的电容器。里边就有放电的了,不过是用的电阻,三个电阻接成三角在接在电容器上,电容器运行的时候是断开的,不运行就接上了。

网友D:
现在的电容器都带放电电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容器都带放电电阻的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使用两个白色指示灯将三相放电,我这里都是这么安装!

网友F:
多谢各位师傅的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