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注塑机设备接地线线径如何计算?谢谢!我看到我公司都小得很,大约1.5MM2

网友A:
根据建筑电气安装标准,低压电气设备地面上外露的接地线最小截面为
明装的裸导线, 铜4,铝6,钢12
绝缘线,铜1.5,铝2.5
电缆芯,铜1,铝1.5

网友B:
要看具体电气设备的功率多大来配.没有规定的啦

网友C:
我们只用三种。任何系统最小25MM2,最大的是发电机中性点50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