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各种pwm波形的ev实现(基于)
1.背景
f2812中的事件管理器(ev)模块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功能和特点,尤其在运动控制和电机控制的应用是特别有用的。f2812的eva和evb两个ev模块都是特定的外围设备,是为多轴运动控制应用而专门设计的。每个ev都具有控制三个半高桥的能力,当各个桥需要互补pwm控制时,ev可以提供这种能力。同时,每个ev还可以输出两个附加所谓pwm,而不是互补的pwm输出,下图是f2812生成pwm波的资源列表。
图1
通过书本我们知道一些常见的pwm波形以及它们的实现方式,下面进行简单的回顾:
(1)
使用通用定时器timer1/2/3/4产生pwm
选择连续计数模式可以产生如下图所示的非对称pwm波形
选择连续增/减计数模式可以产生中心或对称pwm波形,如下图所示
(2)
使用比较单元compare1/2/3/4/5/6来产生pwm波形
同样,采用连续增计数模式可以产生一对带有死区的互补的非对称pwm波形
采用连续增/减计数模式可以产生一对带有死区的互补的对称pwm波形
上述的都是基本的波形,书本上和手册上都有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参看资料。
2.问题
大家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可能要比上述的波形复杂,那么都使用了什么样的pwm波形呢?你们都采用了哪些方法来实现的呢?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3.讨论
我们在做充电系统的时候需要输出一对下图所示的pwm波形,用于驱动半桥电路的上下桥臂,为了避免半桥电路逆变之后会产生直流分量,从而引起变压器偏磁和直流磁饱和,需要上下驱动波形不仅要互补,还需要占空比相同,请仔细对比一下图5,看看两者之间的区别。
实现的方法如下:
(1)        采用通用定时器timer1和timer2产生两路pwm波形;
(2)        为了产生对称波形,使两个定时器都工作于连续增/减计数模式;
(3)        从上图可以看出,s1的上升延和s2的上升延始终相差半个ts,及半个周期,为了实现相移,可以让t1先开始计时工作,当t1到达第一个周期中断的时候打开t2,让t2也开始工作,同时需要去使能t1中断,或者通过置标志位等方法使得以后t1周期中断的时候不会再去打开t2定时器。这样就可以使的t1和t2输出的波形满足上图的要求,即既是互补,又是导通时间对称的pwm波形,只要占空比不足50%,就相当于留有一段死区时间。可以参看下面的示意图。
当然,需要t1和t2的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的值应该分别相等的,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t2的引脚应该输出的是低电平。
这是我们所想到的产生上述pwm波形的方法,大家有其他的方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