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 (莫操君)的图5-22,是一个“双线圈”输出的示例,该程序段未能完成预定的功能,但书中仅说“至于本问题的解决办法,留作习题考虑。”
   而在第5章相应的习题2中,也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有必要作个分析。手头没有FX型的PLC,故用台达DVP-ES2进行试验,参见附图1。
   因为是用DVP-ES2试验,故把原M8000改成了M1000;X0为原图5-22所无,其余暂不变。该程序,由于是从实际应用中摘取的,所以元件号的排列等,看起来有点不方便。
   这个程序欲实现的功能是:出现故障信号时,在进入工作流程前,有相应指示,故障信号消失,指示灯灭;进入工作流程后,出现故障信号,则有相应指示并保持(故障消失、指示灯仍亮),并给出一信号供后续处理、该信号亦保持(下称记忆信号),直到按下“报警解除”按钮。
   存在的问题是:“记忆信号”未能保持。

   有关器件的说明:为简化图形,程序中仅示出了一点故障输入(X1),X1外接常闭触点;故障输入通过K4M60(M60~M75)转接;与X1相对应的指示输出是Y5。
   同样为简化图形,故障检测仅使用了M61、M62、M63三个信号——M300接通时,表示出现故障信号。
   M39接通,则表示进入了工作流程。

1.M39接通前的情况
   在M39接通前,与故障信号有关的程序参见图2。这时,若X1断开,则M61接通,M101接通,Y5接通;X1接通,Y5断开。也就是,此时故障指示灯随故障信号的有无而通断。
   X1外接常闭触点,外接触点接通时表示正常,外接触点断开时表示出现故障。出现故障时,X1外接触点断开,反映到PLC,就是输入继电器X1断开,其常闭点接通。

2.M39接通后的情况
   1)故障信号检测和延时。当M39接通后,若M61接通,则M300接通,表示出现了故障;此时,T205延时接通,程序将进行有关操作,比如声音报警等。
   T205信号,还可用来中止工作流程等;之所以将故障信号稍作延时,是为了避免信号扰动而致不必要的停机;延时时间的长短,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这里的故障信号及故障检测等,均只是个示意,也就是提供一种编程思路;采用何种指令及检测信号的多少,可视实际需要而定。
   2)保存故障信号和记忆信号的保持。T205接通时,M310接通,该信号用于中止工作流程(停机),并将故障信号保存到D515中,参见附图4。
   在故障停机后,要求提请用户进行相关检查,所以需保持故障指示(Y5亮);而且,在按下“报警解除”按钮前(M27),M310一直接通,以禁止设备起动。
   在故障信号消失,T205断开后(事实上,停机后M39就已经断开),M310的接通,依靠M393维持。而当K4M100(M100~M115)中有接通者时,M393就会接通。
   故障停机后,只要未按下“报警解除”,K4M100就不为0,见后面的程序。
   3)故障停机指示。故障停机时,T205的接通,将保存的故障信号送到K4M100,作为故障指示用;此时不管X1是否断开,Y5均因M101的接通而接通,实现了保持故障指示的目的。直到接通M27(外接“报警解除”按钮常开触点),才使M260断开,解除保持故障指示;这时Y5又指示X1的状态。
   在M260接通时,M101的接通,使M393接通。
   RST M39、RST M61两条指令,是为了试验方便而设;在没有X0、X1而强制接通M39、M61时起作用。

3.附图1程序未能实现要求。
   接通X0,再断开X1,Y5、M310接通;但断开X0,接通X1后,虽Y5是接通的,但M310却断开了,不符合要求。
   但按以上的叙述,似乎程序有可能符合要求;再加上Y5的接通,说明M101在Y5线圈之前是接通的。那原因是什么呢?
   分析认为,是因为第19步所在行的指令,使M101断开,使M393断开了;也就是,此处的M101线圈,与后面的第36步所在行块的程序,构成了双线圈现象。
   那么,能不能通过改变指令位置,来达到目的呢?
   试按习题2的要求,将第19行块指令、移到Y5线圈之前,则连Y5也不接通了。
   受此启发,又试将该指令移到M260所在行块之前,运行程序,符合要求;至此,试验完毕。
   (qlin,20100914)

————————
本篇文章由博客转发
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该论坛介绍页面: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8829

楼主:
有新故障、重新报警的PLC程序(台达DVP-ES2)

   偶然被问起:一组故障输入,当其中有一个为“1”时,则会发出声音提示信号,此时按下“声音解除”按钮,将停止“提示音”;这时,如果再有一个故障输入为“1”,要求又发出提示音。程序应当如何处理呢?
   印象中,《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莫操君)收有这样一个例子,但却是记错了,没有查找到。于是,得重新举个例子,这是从实际程序中摘来的。为了免得下次又找来找去,特记录下来。

   要完成该功能,只要做到两点:① 判断是否有新的故障输入;② 如果有,则给出一个信号。接下来,用一个示例来加以说明,参见附图1,程序用台达WPLSoft编辑,用台达DVP-ES2进行了模拟试验。
   附图1程序中,示出了X0、X1、X2,作为故障输入信号,接通则表示有故障输入。有故障输入时,Y2接通;Y2外接声音器件,可发出提示音。X10外接“声音解除”按钮常开触点,X10接通时,断开Y2,停止“提示音”。

   1)仅有一个故障输入信号时。例如,X0接通,这时与之有关的程序参见附图2。运行程序,接通X0,M200接通,执行SUM指令后,M100接通;此时,M231是断开的,故Y2接通。故障信号是否要延时去抖动,这里未考虑。
   接通X10,M231接通,断开Y2输出。如果再来一个故障信号时,能够使M231断开,则Y2能够重新接通,继续看其他程序。

   2)再来一个故障信号时。在前述X0接通、M100接通时,将产生一个M129脉冲信号,使发生故障时、故障信号的个数存入到D21;此后,只要M100接通,就会进行D20与D21的内容比较,参见附图3。
   当保持X0接通,再接通X1时,(D20)=2、(D21)=1,所以M170接通,T117延时接通,M416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复位M231、而使Y2再次接通,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M416常闭接点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使再次产生M129信号,为下一次比较作准备。
   这个例子,可以作为《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的一个补充示例。当然,要实现该功能,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或使用其他的指令,本文主要是提供一个思路。
   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的更多资料,可参见
   “中华工控网”博客:http://mqlin.gkbk.com
   “中国科技金书网”该书介绍页面: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12/1203977.html
    (qlin,20100915)

   -------------------------
   本文从博客转发: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mqlin&id=125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