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已经试过在bootloader里面设置【7】选项,无效;设置platform.reg里面的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下面的networkaddress,也无效;直接在板上编辑注册表还是无效,修改网卡驱动里面U16 eeprom[] = { 0xaae0,0xdec8,0x5163}; 无效。不管我把这几个地方改成什么,ce6里面查看网络状态查到的mac地址始终是e0:aa:c8:de:63:51.
望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就是修改注册表的,修改完以后‘rebuild'呢
驱动修改以后是不是真的编译到内核中了呢,这个需要确认的
查一下那个 dm9isa.dll  是不是新编译出来的呢,可以在release 的目录中来查看,看文件的生成日期。

楼主:
之前确实是dm9000a的驱动没编译进去,重新build然后make image以后可以了,mac地址也改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