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是初学者,对于变频器的力矩限幅,那位高手可以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变频器收卷使用的问题,详细读一下说明书

网友B:
详细讲那就要去看看教科书的闭环控制原理了。

简单地说,力矩限幅控制是力矩控制的形式之一。它要求在力矩限幅控制的时候,转速调节器必须饱和才能有效。否则就无法实现。所以一般在卷绕控制的工艺中,常常使用力矩限幅控制方式。

网友C:
这个书上有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