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高手

楼主(2010-09-16):
文本:TP04G-AL2
变频:VFD-E系列
通讯模式:VFD RTU
能通过文本改变2001的值。但是文本上显示的2001值一直显示为34.72。后尝试做了数个个数值显示分别为:2001、2012、2013通讯后,全部显示为34.72。
请问各位台达的高手,何故?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否设置了频率指令来源由通讯控制,如果没设是改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