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手头上现在有这么一款微型直流电机,12V的,无论正负极怎么接,它只会往一个方向转,之前没遇见过,大家遇见过吗?

像这种电机一般在那种情况下使用,属于什么类型的电机,应该怎么控制它?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内部可能有整流桥,就是防止电机反转,发生事故!我是这样分析的,不一定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佛山市深谊电主轴制造厂

应该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部可能有整流桥,就是防止电机反转,发生事故!我是这样分析的,不一定对啊!

应该是的

网友D:
12V直流电机有CW CCW两种

楼主:
呵呵,我一般见到的都是即能正转也能反转的,没遇见过只能朝一个方向转的。
不知道有哪位用到过这种电机,盼指教。

网友E:
一个方向的肯定有整流的了
具体应用要看要求了

网友F:
内部有桥整流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
是永磁励磁的,还是线圈励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2V直流电机有CW CCW两种
六楼的师傅能否讲讲CW CCW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应该是内部有整流桥
主要是用于不允许反转的场所

网友J:
如果可以且工具齐全,你可以打开用放大镜看看,再做分析!我的遇见!        ——小武

网友J:
据外在分析极可能有桥式整流电路!能说说“12V电动机”是用在哪上面的吗?

网友K:
可能是串励的吧,类似于手电转的电机

网友L:
内有整流桥

网友M:
这是 串励电机 ,特点;不管接 “+””-“直流电,交流电,转向不变,常用于电动工具。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是 串励电机 ,特点;不管接 “+””-“直流电,交流电,转向不变,常用于电动工具。
应该是这样的 没见过含整流桥的直流电机  串励电机一般用于交直流电动工具 风扇等

网友D:
CW是正转,CCW是反转

网友O:
用万用表的不同档位测电机的正反向电阻。如果阻值不同,则为带流的。反之不是。

网友P:
对,内部有整流桥。

网友Q:
车上的直流用电风扇应该属于那种吧

网友R:
无刷电机一个方向旋转的电机很常见,有电刷的一定有电桥整流,还有电桥稳速的,都有有一个方向的,常见像录像机里面的电机,它更特别,输入12V,一个控制,电机又是三相的,中间有个变频集成块,

网友S(2010-11-11):
可能是串励电机

网友T:
有棘轮,单向的

网友U(2010-12-25):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V: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