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按钮

楼主(2010-09-16):
大家有没好的防水按钮可以推荐一下的,我是装在户外的,而且要经常用,所以对防水要求较高,有什么按钮可以参考的

网友A:
通常户外用箱如果有按钮控制,我们都是用双层门,外门做成防雨的,在内门上安装按钮或转换开关等。

网友B:
机床上的行程开关就是防水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如不考虑成本,可以用防爆开关

网友D:
直接用防爆按钮好了,气密性的塑料防爆按钮很便宜的。

网友E:
LA5821型防爆按钮就可以

网友F:
楼上几位朋友都说了。 危险操作台最好是用低压控制电路。

网友G:
防水箱啊

网友H:
低压加防爆。

楼主:
目前我们用的按钮都70大洋一个,可是质量相当的差,我们这种按钮每天可能操作几百次之多,所以外面加盒子不大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