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一台三菱PLC为整体式结构,现在接点不够用,如何加?中间怎么连接?

网友A:
查,可否加扩展模块

网友B:
方法1,调整原来的I/O点和软件,看可否腾出多余端子(但要保留20%的备用)。方法2,可以的话加扩展单元、模块(接线经排线相连)。方法3,整台PLC换掉。

网友C:
如果是FX1S的不可以扩展
如果是FX1N/FX2N的就可以扩展

网友D:
以后发这种贴请把情况说清楚;
上面的问题你至少应当把PLC型号讲一下吧;

网友E:
用通讯加从站

网友F:
什么型号

网友G:
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FX1S的不可以扩展
如果是FX1N/FX2N的就可以扩展

长知识了,我回去看看型号

楼主:
西门子的也是吗?需要看型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也是吗?需要看型号?
西门子的221系列无法扩展,其他200系列均可扩展。

网友D:
呵呵;提问时先把型号说清楚,别人才方便给你解答;

网友I:
看你具体使用的型号而定,有些可以加模块,有些不可以加。楼主说的不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提问时先把型号说清楚,别人才方便给你解答;

对PLC还不是太了解,问的浅显不要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