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如题,推荐几个品牌

网友A:
三菱的A700系列可以的

网友B:
欧美的,日本的……中高端的都会有这个功能,关键是,有这个功能控制精度来说,日系明显干不过欧美系,当然,日系中天价变频器除外,但是欧美的天价一上来,也秒杀了日系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知道的是西门子的6SE70可以做到由脉冲输入控制变频器的给定。在装置里,用一个计数器功能的自由功能块来实现。

楼主:
国产的森兰德有这个功能不?

网友D:
蒙德的全部机型都可以

网友E:
三晶的最新的S350的矢量型的变频器可以有高速的脉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