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脚本

楼主(2010-09-16):
最近做一个项目,其中用到了在触摸屏上把一个按钮做成按1松0,把这个值送给控制器的M位,通过脚本实现
请高手指点,先行谢谢!

网友A:
喔,这个不就是瞬动按钮的功能么,还需要脚本来做?

以富士为例:
按钮OPEN宏,BSET置位
按钮CLOSE宏,BCLR复位

以西门子为例:
按下事件组态置位
释放事件中组态复位。

说的太多了,这个还有脚本做不是纯粹的脱裤子干什么来着。

楼主:
你说的那些,谁都会,还用你说嘛!如果能满座要求的话我早就做了!
如果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既要对按钮控件进行权限操作,又要求对M位按1松0呢?

网友B:
以前用PRO-FACE做过,基本步骤是判断按键的状态,然后将指定值送至M.不知你用的哪个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些,谁都会,还用你说嘛!如果能满座要求的话我早就做了!
如果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既要对按钮控件进行权限操作,又要求对M位按1松0呢?
MCGS中”标准按钮“的“按下功能”以及“按下脚本”不就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