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实现现场启停电机需要多少空开和接触器

网友A:
得看你具体要求,几个电机,是否需要正反转,等等

楼主:
两台电机,需要正反转,一台i变频

楼主:
两台风机,需要正反转,一台变频调速。需要多少空开和接触器,

网友B:
是对应工频和变频的

网友C:
如何在论坛上发帖,先点我的发帖框内不能打字啊

网友D:
根据电路图和控制原理来决定各种控制元件的数量,在根据负载来选择各元件的具体规格。

网友E:
两台风机,需要正反转,一台变频调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何在论坛上发帖,先点我的发帖框内不能打字啊

若您是要发表主题贴,在每个贴子页面左上方都会有
点发贴子,就可发主题贴。
而点开各个分论坛,同样在上方有“发贴子”的标示,点开,即可进行贴子的编辑。

若是发回复贴,直接在贴子下方的留白处回复即可。

而您所说的现象,可能是由于网络延迟所造成的。建议您稍等一会,或者重新刷新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