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用指令向导弄了一个PID回路,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单极性),有手动PID控制,硬件是CPU224和EM235,一开始PID输出还有,就是AQW0,32000输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会就没输出了,就一直是零,我控制的是压力,所以压力一点也不长,不知道我哪设置错了还是怎么着,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PID调节面板里用手动调节修改下 P I D参数试下呢

楼主:
原因找到了:在手动模式中,输出通过ManualOutput输入进行控制。就是上面图片中百分数那个VD地址,不知怎么回事我用组态软件赋值(0-1)给ta,可是出现的却是其他的数值,我用传送命令先给那个地址传进0值,就好了,输出有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升压的时候用PID,降压的时候我如何做呢,要求是慢慢的降低压力,到一定压力值后在快速降压,希望能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不知道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