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大家好, 请问电缆的电阻如何精确测量?用电阻箱? 请告知详细的测量方法,谢谢!注意不是绝缘电阻的测量.

网友A:
在标准规定的温度下,用电桥测量,一般个人测量意义不大

网友B:
有意义吗?测量电缆质量的好坏?不太明白,楼主能否详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义吗?测量电缆质量的好坏?不太明白,楼主能否详说下
是判断电缆质量的好坏, 因为有的电缆厂商竞价较低,但质量没有保障. 我作为用户深有感受:
某项目中, 由于当时知识欠缺, 将两个不同厂家的vv1×300的电缆并联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 两条电缆中的一条比另外一条温度高, 经钳表测量, 发热的一条电流约300A, 而另外一条只有60A.可见两条电缆的导电率是不同的, 简单的根据欧姆定律来解释, 发热的电缆的电阻率只有不发热电缆的1/5, 发热的电缆质量较好.
所以, 竞价导致的质量下降是作为最终用户比较头痛的事, 需要有一点技术制约厂商不要偷工减料.

网友C:
楼主这是真实案例吗?还是听说的?是亲自量的电流吗?相差这么大,会不会连接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真实案例吗?还是听说的?是亲自量的电流吗?相差这么大,会不会连接不牢靠。
我自己亲自测的电流, 绝非道听途说. 连接没问题.如果不是当时犯了低级错误,还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用双臂电桥测量电缆的直流电阻。也可用游标卡尺量下线经(单股量出后再算出总截面)。
电缆质量不同厂家或同一厂家不同价格相差很大,去选购电缆时经销商都会问你是否需要国标或非同标,有一次买电缆4平方的跟2.5平方的同一价格,就是2.5的为国标,4平方的为非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臂电桥测量电缆的直流电阻。也可用游标卡尺量下线经(单股量出后再算出总截面)。
电缆质量不同厂家或同一厂家不同价格相差很大,去选购电缆时经销商都会问你是否需要国标或非同标,有一次买电缆4平方的跟2.5平方的同一价格,就是2.5的为国标,4平方的为非国标。
有时线径是国标的, 但材质有问题. 所以想抽检一下

网友E:
在标准规定的温度下,用电桥测量,
用名牌电缆

网友F(2011-01-17):
按道理说同样材质同样线径的电缆线不应该出现像楼主描述的那么极端的情况的呀,虽然说由于铜的质量问题密度会有些差别,但是绝对不会相差太大的吧

网友G:
电缆电阻的测量可以是两种方式。其一,惠登斯电桥;其二,低阻测量仪。都是仪器检测,没有简便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电阻值太低了,要想尽可能准确的测量,只能借助具有一定精度的仪器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道理说同样材质同样线径的电缆线不应该出现像楼主描述的那么极端的情况的呀,虽然说由于铜的质量问题密度会有些差别,但是绝对不会相差太大的吧
回浩色之徒表情,
同型号,同规格.不过是不同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