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一台AREX变频器显示 ALON 一闪一闪不启动,怀疑电机有问题,拆掉电机还是一样。电机直接接电源正常。请高手帮忙!谢谢!如果有说明书请发到763329227@qq.com,谢谢!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你怎么安装变频器呢,赶紧找说明书重新设置参数试试

楼主:
变频器已使用了很多年,说明书我来以前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