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原来编码器是脉冲数360.现在的500的怎么在PLC程序里把脉冲数改为500能用。程序不知道怎么截图请求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将PLC原来做比较的360值,改为500值不就可以了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在触摸屏上显示不出,另一个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B:
重新通讯

楼主:
关机重新开始也没好
梯形图怎么截图上传呀

楼主:
比较制令,K359 D250我把K359改为500后也不可以

网友C:
这要看你程序中的高速计数是怎么用的

网友D:
问题没那么简单,比如用在定长切割,要改变PLC换算数据。

楼主:
LD M50         [RET D150]
LD M8000      (C251 D150)
[<=K359  D250]  [ PLS M50]
OR  X034
LD M8000      [MOV    C251 D250]
程序弄不太懂,各位多指教。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