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怎么样高速抓取PLC脉冲输出寄存器的随意一个值.
现我用的是台达EH2系的PLC,输出脉冲速度100K,想通过一个高速指令来取指定的几个位置,然后分别输出M10,M11,M12等中继.
试过用传送指令MOVP.但速度不够快,抓不准确.
请各位高手相助呀.

网友A:
这种程序也不知道做出来做什么?既然是随机的,为什么不做一个比较,把等于多少值传送一个数据出来,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首先感谢老学徒的提问!
这个程序是用来单点测试按键用的:有两轴控制是X轴和Z轴。X轴是快速做往返运动,速度为400MM/S;Z轴是用来点测用的,在400MM的行程中Z轴要点测20次,做正反转各20次,这20次是固定的值,也可以设定的,但运行前是确定好的。
工作流程:当X轴位移到Z轴设定的行程值时,Z轴作快速正反转(只有1/2圈)。X轴是不停地作往返运动,Z轴也不停地正反转作点击。
目前所用到的也是老学徒所说到的比较相等后输出,但就是速度不够快,当比较后执行Z轴,当Z轴还没完成,X轴已经过去了好多个Z轴要点击的行程了,这样Z轴就漏点了很多点。
Z轴的执行速度是比X轴快4倍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有一种办法能抓取X轴的现在位置值,然后去执行Z轴。

网友B:
就知道你是测试按键的,呵呵!用中断吧!用中断的方式将数据做比较。具体的看看PLC的资料书。

楼主:
谢谢!请问楼上的朋友也有做过按键测试机吗?

网友B:
两年前有朋友做过,因为当时离的太远没有参与。因为做的过程中出了些问题,所以我知道一些。

网友C(2015-08-15):
这个问题建议的解决方法是:
将X轴的脉冲输出端接之输入端的高速计数端口,譬如X0,通过高速计数中的比较指令来抓取脉冲,触发中断的方式执行Z轴。

网友C:
如何驱动是5V的话,驱动端需要连接一个电阻,将X轴的脉冲输出端分两路,一路接驱动器。一路接PLC的高速计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