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相关疑问

楼主(2010-09-16):
大侠们,我有一个设备室出口日本的,因为日本的是60HZ,我所有的电器元件都采用了60HZ,就变压器没有,会出现什么问题吗,个人觉得变压器是50HZ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变压器出来的是110V的电压给12V稳压器和24V稳压器使用的···

网友A:
没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C:
不可以,变压器将会由于激磁电流增大而发热,其实把这个频率参数代入公式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同意4楼

楼主:
有60HZ的变压器吗
没看到过相关产品

网友F:
有60HZ的变压器吗?

网友G:
绝对没问题,50/60HZ变压器通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变压器将会由于激磁电流增大而发热,其实把这个频率参数代入公式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师傅能不能把公式写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I:
变压器对频率要求很宽,一个极端的例子是30赫兹照样变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