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西门子550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开起来就停而且没有任何报警

网友A:
是不是没睡醒呀?希望楼主仔细审视自己的帖子,把问题表达清楚吧。

楼主:
呵呵开起来就停没有任何报警

网友B:
西门子什么时候出的550系列?
ABB550 吧。
具体得看参数//

网友C:
出毛病了吧?

网友D:
呵呵,问题中的问题

楼主:
是的ABB550变频器问题查明到还有点不懂
PLC和变频器通讯九针235接口出了问题,那个接口上有一开关on、off,以前俩面都在off上,变频器显示红灯,开起来立马就停,而且plc没有报警还显示运行,变频器没有报警但是停止状态,我拆开另一台变频器也是红灯,都在off上,没有找到毛病,但是另一台可以开起来,并且红灯显示绿灯,停下也是绿灯,我试着把off打在on上,就开起来了,什么原因,我不懂,

网友A:
这是通讯电缆插头上的设置。应该是232吧,不会是235.

网友E:
没说明白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接插口上的ON OFF那开关应该是终端电阻设置开关。 点对点一般2头都要打开的。

网友F:
还以为西门子出了550的变频器,正要进来学习呢,晕

楼主:
哦,是了232,那为什么在off可以开,六台变频器一个总通讯到dcs

楼主:
是DCS问题,把频率调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