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谁有好用一点的电器电路绘图软件?绘图软件太多不知道那种会好用点   望帮助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顺手拉,软件很多

楼主:
绘图软件是多啊不知道用那个软件好  希望大家推遂

网友B:
CAD或者protel 99 se

网友C:
可以用专业软件PCschematic  ELautomation40

网友D:
CAD太大太复杂;
protel99SE太古老(教学视频是用win98录制的),公司都早已换名字了;
PCschematic满屏幕的红色定位符看得我头晕,网上狂搜资料,又用了三天的时间,居然没办法不让它显示……
最后看到900多M的EPLAN P8 1.9,咬牙下了回来,用了一下,感觉不错,建议用这个。

还有个不错的辨别方法:分别百度这些软件的名字,看返回的结果数量,谁的多就用谁(当然Auto CAD就算了,太多了)。
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E:
CAD和 protel 99 都比较好用  但我个人一般习惯用protel 99

网友F(2011-02-21):
会点CAD加线端就可以直接上手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