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PLC和电脑的连接线要正常运行都需要装驱动吗?是否有的品牌PLC不需要装驱动?

网友A:
呵呵;
如果你说的是电缆的驱动,那么你用串口的电缆是不需要的;

网友B:
串口线不需要,USB线需要。

网友C:
串口线不需要,USB线需要

楼主:
串口线需要在主机后面接吧

网友D:
串口就是9芯的232口,台式机后面都会有的,不过现在笔记本很少有了

网友E:
是的 如果是232转485的是要有驱动的,比如西门子的编程电缆

网友A:
呵呵;
SIEMENS的232转485是不用驱动的;

楼主:
不用驱动就好了,简单多了

网友F(2015-08-25):
我的怎么装不了

网友G:
现在的本本带串口的不多了,只有用usb转虚拟串口,要装驱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