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普通台式电脑加IO输入与输出卡
现在用电脑来控制一些测试设备,已是很普及的了
一般都用显示器来传达信息,这样要人工去判断与读出信息,有时不能做到连续自动化.
所以就要在电脑上安插一些IO卡来与外部设备通信交流信息了,如果直接驱动电磁阀或与PLC通信.那就更方便了.
这样能做到控制一体化.
现在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大家也来发表一下您的高见.

网友A:
计算机出现后不久就有人这样做了,但后来发现各种功能集中在一台计算机中,使软件庞大、系统开销大、危险性增加。这样才出现了DCS(分布式控制系统)。楼主的想法对于家庭、小的局部系统可以考虑,但对于工业控制系统就不用再去走老路了。

楼主:
现在我正在做一台用来测试键盘上按键的键值,目前的测试机只能人工点击按键,然后目视显示屏来判断所按的键有无作用.但现在我想用电脑直接控制输出IO去控制电磁铁,用电磁铁来点击按键,然后作出判断后输出这个按键是否有作用.然后用IO点输出合格或不合格的信号。
这样才想到直接在电脑上安装个IO卡来直接控制.IO点不多,只要输入3个,输出3个就可以了.
不知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得通,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B(2010-12-01):
呵呵;可以是可以,但要考虑普通电脑的稳定性;

网友C:
研华的采集卡都快卖了20年了,楼主还在验证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是否动作慢了一点呢?

网友D(2011-05-21):
有这种卡  的  我见过一个32位的   就是PCI 接口的

网友E(2014-03-19):
楼主想法很好,我正在测试的卡是pci2310 ;推荐楼主试试;用labview来驱动效果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