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输入端没有信号时,要求输出端二极管一亮一灭,输入端有信号时闪烁频率改变,输入端电阻大时闪烁频率小,电阻小时闪烁频率高,每秒最多50次
      这里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用单片机吗?
用个带ad或者比较器的单片机,ad测量电阻(加个恒电流,实际是电压).
单片机的计时器,根据ai值,改变计时器设定值.
计时器控制触发器(软件翻转), 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