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请教各位同行和前辈,任意时刻下三相电动机的转矩究竟如何计算?
在网上查了很多,都没有说明在任意时刻的计算方法,有说T=9550*P/n,但是这个公式一般用来计算额定转矩,式中各个量都是额定值,那么这个公式在任意时刻下也能用来计算转矩吗?
如果不能,应该怎么算,如果能的话,式中的功率又怎么计算?P=1.732UIcosφ这个公式可以吗?用这个公式的话,功率因数也是随时变化的吧?它又怎么计算?
请各位高手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啊,不好意思。顶下

网友B:
我对这个问题也头痛,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有人说这个公式是通用公式:T=9550*P/n,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这样的话重点就落在求功率P上了,如果这个公式P=1.732UIcosφ也是通用公式的话,那么关键又是怎么求cosφ,或者怎么求φ了。
这又是个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C:
瞬时功率,最大值与最小值,平均值,有效值。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D:
电机输出轴动态的机械功率、转矩、转速三者的关系就是P = n × M / 9550;输出功率又有:P = √3×U×I×η×cosφ

瞬态下,功率是计算的,但转速、扭矩、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是实测得到的。效率是估算的。有的变频器,扭矩是通过对电机电流的检测,折算出来的。所以,这种转矩一般是不准确的,仅仅是近似值。

楼主:
谢老大指点,再请问功率因数一般是怎么测量的?还有功率因数角呢?

楼主:
看到有一种说法是把检测到的三相电流经过3/2矢量变换变为2相直流d、q,然后这样计算功率因数:cosφ=q^2/(d^2+q^2)^1/2
求证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D:
没算过,不过,功率因数的检测和计算是针对交流电的电流和电压真有效值的相位差,来计算的。如果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一致,功率因数就等于1,电流超前电压,功率因数不为1;电流滞后电压,功率因数也不为1。基本依据就是检测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的相位差,角度,来计算并确定功率因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