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现有一机构,就是马达带动工作在滚珠丝杆上往复运动,用马达直联,选用什么型号的马达?直流比交流的要贵是吗?步进的也贵,想选用交流的,可是速度怎么调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交流电机加变频调速,要求很高可以采用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交流电机加变频调速,要求很高可以采用伺服控制
精度倒是不高,不过我想用变带马达还是用交流马达加变频器,还是用步进马达

网友B:
没有什么选不选的了,步进电机比变频加起来还要便宜。

网友C:
负载大不大?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小功率。
大功率只能用变频或是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