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SB盘升级ATOM主板BIOS

楼主(2010-09-17):
     在基于Intel atom z510/530计算机主板的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厂家对bios进行升级用来解决某种问题或者增加某个功能。下面以toradex robin z530 模块为例,讲述一下升级的过程。
   Robin z530 and z510 是一种嵌入式nano com express™ type 1 标准计算机模块。它们是基于intel® atom™ z530 和 z510 微处理器以及 intel® us15w系统控制中心的紧凑设计,内含了内存控制器、图形引擎和i/o控制器。intel® atom™ z530 微处理器运行于1.6ghz主频,专用于高性能低功耗计算平台。robin z510 采用运行于1.1ghz的intel® atom™ z510 微处理器。
     robin z530 提供了pci express x1, 千兆以太网(gbit lan),和多达7个高速usb2.0接口,其中一个usb接口可以设置为从设备。模块标准配置为两个分别为sdvo和lvds的独立显示输出。
   robins(v2.0) 为大容量存储设备提供了众多的接口,如板上内置了高达4g固态闪存盘和1g的ddr ram,一个板上microsd插槽和sata接。提供在板上的microsd插槽是为了方便客户扩展存储空间。robin不同的版本分别使用了ami和award bois,为了更好的使用这个模块,建议您更新到最新的bois 版本。

第一.准备工作
为了创建一个可启动的dos-bootable usb盘,你需要一下工具。
> 最新的single-disk version of
freedos, 建议下载.img
>提取img 工具,
winimage
>最新版本的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如
v2.2.3
>一个空的usb 盘(格式化以后,盘内数据将被清空)
第二.步骤
>下载单盘版本的
freedos
(.img).
>使用
winimage
将下载的.img解压到一个文件夹中
>下载最新版本的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 如.
v2.2.3
.
>将 usb 盘插入电脑
>运行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win7 不支持)
>在程序菜单的第一行正确选择你的usb 盘
>创建一个卷标名,建议不要超过8个英文字符
>在程序菜单的第二行选择fat文件格式
>选中: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 using system files 定位于使用winimage解压后的目录
>开始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你就创建了一个usb dos 启动盘。
>在以下路径下载最新的bios文件,
http://files.toradex.com/x86/robin/

>将文件解压到u盘的根目录,插入需要升级的计算机中
>进入需要升级bios的计算机bios 设置中,将first boot 选择为usb device.
>启动计算机,设置正确的日期,时间
>运行torflash.exe
>按照提示一路下去,重新启动即可

提示:升级有风险,请充分准备并慎重对待

网友A:
我公司(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代理、销售CSS/PQI/INNODISK DOM电子盘、CF卡、2.5寸/1.8寸SSD固态电子硬盘,M-SystemsDOC电子盘等产品的厂家。并代销研华,研祥工控机,嵌入式主板,泓格模块。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长期供应各种型号工业电子盘,工业宽温CF卡等.
PQI  CSS  M-Systems
40/44pin IDE 32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64MB DOM 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28MB DOM 电子盘 工业级CF卡
40/44pin IDE 256MB DOM 电子盘 工业存储卡
40/44pin IDE 512MB DOM 工业电子盘 工业CF卡
40/44pin IDE 1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2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3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4GB DOM 工业级电子盘 高速CF卡
40/44PIN IDE 6G DOM工业级电子  8G高速工业级CF卡
CSS IDE/SATA  DOM电子盘128M-16G,CF卡128M-16G工业级常温和宽温
Industrial,2.5"/1.8" 64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128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256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512M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1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大容量电子盘 2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Industrial, 2.5"/1.8"" IDE Flash 4GB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1GB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2GB DOM 宽温级电子盘 宽温级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3G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Flash 4MB DOM 宽温电子盘 宽温CF卡
Wide-Temp, 2.5"/1.8" IDE 8GB DOM 军用宽温电子盘 军用宽温CF卡
M-Systems DOC2000系列电子盘分别是:8M,16M,32M,64M,128M
工业级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
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INNODISK ICF卡 128M,256M,512M,1G,2G,4G,8G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
Innodisk工业级常温宽温内存条,KingSton内存,SD,DDR,DDR1,DDR2,DDR3台式机,笔记本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长期供应,价格优惠质量保证,
联系人:黄小姐
    电话:0755-36878167/36878267-803
传真:0755-36878295
E-mail: vanessa@univo.com.cn
在线联系方式:
    QQ:1548966411
MSN:vanessa@univo.com.cn
Http://www.univ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