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欧姆龙程序下载时出现 所选的端口不存在从修改的 plc中选择合适的端口并按确定按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呀?下载还会出现吗问题?
谢谢各位大师了呀!

网友A:
OMRON的下载特不好用。我所以也就极少使用OMRON 的PLC。如果不是客户一定要求用OMRON ,我基本是不去想这个机型。我手头用的这个本本还没有装过OMRON的机,前几天晚上出去给别人修改程序,电脑也是怎么都连不上去,幸好我朋友带了一个本本,他的装过OMRON的,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你要确定你的你电脑的连线输出是com?才行啊 哈哈 大概是吧 我常用也碰过 。大概是不一定试试吧 。

网友C:
根据plc的型号正确选择通讯口及参数就可以了,通讯线一定要对呦

网友D:
具体哪款PLC ?

网友E:
欧姆龙的联机也比较简单的
提示的步骤稍微多了点
软件 电缆 设置正确了 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F:
下载问题
引用 网友C:
根据plc的型号正确选择通讯口及参数就可以了,通讯线一定要对呦
    各种编程软件默认com口为com1,楼主的情况极可能是你电脑的通讯端口不是com1所导致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设备管理器,修改通讯端口为com1就可以了!

网友G:
打开工程的属性,修改端口及机型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