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用S7-300做一个三角波,周期五秒,斜率一

楼主:
请求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7-300做一个三角波,周期五秒,斜率一
CPU属性中设定OB35 的触发时间为100MS。

然后在OB35中输入如下程序:

这样MW10的变化就是一个三角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