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请教
我有两台FX2N-128plc,并且每个PLC都带有3个FX2N-6EX扩展模块,现在想跟工控机通讯。不知道怎样配置比较好。
方案1:2个FX-485BD板把plc连起来,通过一个485//232转换器连接到工控机
方案2:用CC-LINK连接PLC,提Q00J做主站,提一个通讯模块和工控机连接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能否实现。
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都可以实现,第一种主法经济,第二和方法太那啥

网友B:
呵呵 ,两种方法都不实际!

直接各装1个232BD 都连到上位机. 上位机如果只有一个串口的话,再加个USB转232 就行了

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要485呢? 为什么要通讯模块呢?

网友C:
你工控机上装的什么软件?

网友D:
FX2N-6EX扩展模块?
16EX或8EX是有的;

楼主:
工控机用世纪星软件,扩展写错了,应为FX2N-16EX

网友E(2010-10-24):
方案2:用CC-LINK连接  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