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请问模拟量的程序应该怎么编写呢??
我模拟量直接输入到VW寄存器   结果看他波动很大    排除是干扰    这该如果处理呢????求救~~~

网友A:
输入的?
换其它通道试一下;
或是信号本身的原因;

网友B:
波动大,最常见的就是共模电压过高,解决办法就是模拟量输入-与模拟量模块的M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