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伺服电机能不能直接用变频器控制驱动伺服马达的转速,扭矩,方向

网友A:
这个还真不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常见到的伺服电机是用配套的伺服驱动器控制的

网友C:
不能,你看一下伺服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还有,即使电压相同,用变频拖动的伺服还有伺服的功能吗?

网友D:
哟!经常有一些怪论了。
我觉得还是先把正常的东西用好了,然后再去想一些不合实际的东西,也许会用启发。但前提是必须了解那个事物的本身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肯定不能的啦。要不然伺服驱动器就卖不掉了。

网友F(2011-02-04):
伺服驱动器的主电路部分其实和变频器的方式一样。
但是伺服驱动器里面又有一组专门控制这个PWM电路的控制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三环控制系统,和变频器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