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我想要一个控制系统,用采样电流的变化来检测系统的变化,同时在一定的采样相对植偏差时,做出动作,《动作可以是报警,也可以是切断电源》,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网友A:
你想要的是供电线路调节三相电流平衡装置吧   可以加我的qq一二八二0九三乌尔吴   聊聊

网友B:
很多东西都可以实现。看你检测的是什么量。。。

你是不是想要类似温控表的东东???

楼主:
是的,给温控有关系,但是我不是需要温度传感器一类的,我想采样电流的变化来控制动作

网友C:
市面上有这种东西,叫智能型仪表(智能型电流表)可以设定数值到设定值后可以输出信号。以前我用一个。

网友D:
可以先把电流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再用电压比较器设定检测点,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