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我单位有个水泵,原计划用近3000转的电机,后来发现安装的是近1500转的电机,请问我可以通过变频器调速,将其调成近3000转的吗?如果这样做对电机有什么损坏?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电机。不可以!
普通电机变频控制一般不做升速使用,因为其轴承和轴的设计都是按额定转速设计的,升速后短时间间歇性工作还勉强能用,如果长期连续工作轴承等会很快损坏。
且,泵的阻尼负载随着转速升高而升高,而普通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超过50HZ为恒功率输出,电机输出转矩会随速度升高而降低,如果目前你的电机正好够用,则升速后必然过载!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是离心泵?还是潜水泵?如果是离心泵,针对电机本身只要绝缘等级为F级以上的,就应该可以。因为离心泵是变转矩负载,电机工作在恒功率段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后者潜水泵,属于恒转矩负载,那就要看3000rpm的转矩是否够用了,如果在3000rpm时,泵的功率小于电机额定功率,也没问题。

行与不行的关键是电机电流是不是保证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如果是就OK;如果否就NO。

网友C:
楼上分析的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