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之前所讲章节:
   1、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1)
   2、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功能/位置(1.2)
   3、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1)
   4、SEE Electrical V5R1进阶提高篇之页面模板(2.2)

一.SEE Electrical软件提供使用电线方向代替节点的选项。 如下所示,
SEE Electrical软件引入电线方向使得目标之间的连接情况变得非常清晰,这样报表(比如接线图,端子矩阵等)就会根据电路图中的情况准确无误的生成。比如上图所示的Q2、K1与K2之间的连接,从图中可以看出Q2与K1相连接,K1与K2相连接,如果改变为如下图所示的电线方向,其目标将发生变化,变为Q2与K1相连接,Q2与K2相连接。
您可通过选择“功能”>“电线”>“方向”来更改电线方向,以满足您做设计的需求。
单击节点,将更改电线方向。
右击电路图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属性”,打开电路图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电线”选项卡,激活“显示电线方向”以永久显示电线方向。
通过使用电线方向,您可以更改端子矩阵的目标端。

楼主:
示例 2: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二.电线方向默认值的更改
电线方向这个属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电线网络里就存在电线方向的默认值,用户可以设置这个默认值,将常用的方向确定下来,再修改一些有需要变动的地方。
您可以在注册表中找到这个属性,即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egedit,找到其键值的位置,如下所示: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AE Development\SEE Electrical\Version V5R1\1000\WireDirections
各个值所代表的意义,我在下面已经做了统计。
可能的值如下所示:
1)WireDirectionLeftRightDown:  15025, 15027, 15035 and 15037(默认)

楼主:
2)WireDirectionLeftRightUp:  15026, 15028, 15035 and 15038(默认)
3)WireDirectionLeftUpDown:    15022(默认), 15024, 15032 and 15034
WireDirectionRightUpDown:   15021(默认), 15023, 15031 and 15033

联系我们:
IGE+XAO 中国
SEE Electrical电气CAD专家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5号君临国际B栋801
电话:+86(0)25 8689 0716 84650534
传真:+86(0)25 8465 0564
Email:zhouqin@ige-xao.com
网址:www.ige-xao.com.cn

网友A(2011-06-30):
不错的电气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