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以前用EB500时编“数值输入元件”时有触发设置,就是元件状态为OFF时,触摸无反应,只有元件状态为ON时,触摸此元件才可以弹出键盘来,但在EB8000中,却没有此触发设置,只有触摸控制和位控制选择,不论数值输入元件为何状态,只要有触摸此元件时都会弹出键盘来,我应该如何做才能达到EB500具有的功能呢?

网友A:
有的
在属性中选择“安全”选项,然后“开启/关闭”选项下面的“使用”前的选择打钩
选择后在下面出来的选项中选择“当位状态ON时开启”,再在后面设置对应哪个PLC的位元件

网友B:
EB8000的功能更强大,只是你没有仔细看清楚说明或者没有把界面上的通知项勾点。

楼主:
2楼的师傅,太感谢你了,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也感谢3楼的师傅,虽然方法不对,但对你的热心也让我感激不已,祝二位师傅好运多多,工作顺利,身体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