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上的线管与电线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0-09-17):
电气图上的线管与电线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说长度,再比如说看一幢楼房的图纸,要怎样计算出这些材料要多少呢?谢谢!
如下图这些是怎么计算出线管与电线的长度,才确定买多少材料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图没有人能计算
你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建筑图。这只是估计了。一个横梁就要好长的线,把一些不可以预算的转弯加上去。总之有时买的线装出来后,要差很大一截的了。不过主线路好做,就跟着墙走就是了,没有什么特别难算的。如果连加法都不会用的话,这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好像听说有什么规定,如每个插座出线留多长,每卷线(标称100米)算百分之多少。

网友D:
留出100mm就可以了

网友C:
留100mm,实际操作有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