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我在学习三凌PLC中遇到点问题,ADD、SUB,等加减乘除等工能指令中我学习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这些指令是怎运用到外部设备連接使用的,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A:
那些你不必在意

网友B:
可以结合运算指令,多看看应用例子

网友C:
可能你遇到的工程比较简单,只是一些开关量的处理,
很多工程都是要用到数据计算的,比如要控制模拟量、定位等都是要用到数据计算的

网友D:
如果暂时不知道用途,可以先简单地了解一下指令,需要使用时,就会知道其某个或某些用处了。

网友E:
控制步进和伺服必须用到四则运算。
不过说实在的,没有实例或者是没有人指点。编程起来是有点不好入门,但入门后就简单了。
比如电机转圏,一圏是多少脉冲数,而要求任意分度,这就要用到四则运算了。一度多少脉冲,800度多少脉冲,这是从一整圈里面算下来的。

楼主:
那楼主是否可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