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我想弱弱的问一下,PLC、步进电机、变频器、开关电源、触控板之间了联系。现在的好多设备上都有这些东西,我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请师傅们帮帮我,还望师傅们别见笑,我不是电工,只是对电很感性趣。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还是看书好一点

网友B:
要知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首先得知道它们的用途。PLC可以作成控制系统,控制变频器调节交流电动机的转速。也可以通过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而开关电源是一种供电装置,一般PLC和变频器内部都有。

网友C:
呵呵;
变频器是驱动电机调速用;
PLC控制对应的各种设备,也可以给步进电机脉冲;
步进电机是将脉冲转换成对应的距离或角度,定位用;
开关电源就不说了;
触膜屏连接PLC,可以在上面显示或设置各种参数等;

网友D:
嘻嘻   我赞同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