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电方案

楼主(2010-09-17):
PLC是直流24V,现有交流36V,求供电方案

网友A:
呵呵;难道没有AC110V或AC220V?
这类开关电源多的是;
真没有加变压器;

网友B:
两种方案:一  如果是变压器输出36伏,找出24伏抽头点即可。
              二  把36伏整流后,用三端稳压器输出24伏即可。

网友C:
买一个220V/24V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上几位提的建议,可以参考。

网友E:
用24v电源板
1):36v交流肯定是变压器的次级输出,一般变压器的初级为3个抽头,分别为0,220,380.那么就取0和220为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板供电,就可以了。
2):36v交流输出后,加1-5A整流桥经160v100-330uf电解电容滤波后,用稳压模块7824稳压输出24vDC电源(最好也加滤波电容)

网友F:
6楼说得很详细,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交流36v滤波整流的直流电压是否超过LM7824的输入极限。

网友G:
36交流全波后得2个24伏直流

网友H:
直接买个5A的24v开关电源就行,不到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