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请教一个问题,西门子PLC200如何通过变频器M420实现电机的多段速度控制呢?
外围的接线如何接呢,谢谢,看了很多书,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A:
用PLC几个输出点就可以组合成多须速;

网友B:
用PLC几个输出点连接变频器的多段速开关量输入点,就可构成多段速;

网友C:
嗯,变频器里都有自带的多段速控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