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那不明白的,我有时间,一定回复,

网友A:
输入也就一个COM,一个I,怎么分PNP和NPN啊???

网友B:
这是西门子的接口适配方案,针对不同的输入形式,有不同的应对阻抗匹配的方法。
1.采用内部电源;
2.采用外部供电电源;
3.PNP型输入;
4.NPN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