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0-09-17):
我们厂里的变频器总是自我保护。自己跳,关了电源,重新开机就没事,过不了多久又是那样?是西门子的,什么型号我没注意看,谢谢···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A:
它自己有显示的啊

楼主:
没有任何显示啊?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B:
看看他显示的内容。

网友C:
首先看看有没有报故障代码,如果没有,你可以查一下控制回路,是不是控制回路出现问题导致的!

网友D:
什么型号,下次说出来,还有要记得 出故障时 显示什么?  呵呵MM///系列的就好搞些

网友E:
不会是MM440系列的机器吧? 如果是的话打开机壳清理下灰尘把插线重新插拔2次试试

网友F:
有时候高温,高湿导致霍尔传感器工作点漂移,致使接地故障,直接跳,可以注意观察下,接地故障灯,
当然,最好还是看看显示屏上的报警内容,在酌情处理

网友G:
先看报警代码;

网友H:
看看有没有报警,和其他的什么显示

网友I:
可以看看参数r0947,最后的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