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触摸屏是AST3501的,PLC是三菱FX-3U的,PLC的通讯端口是FX3U-422-BD,通信线也是三菱的一头是九孔的接人机的,另一头是圆孔的接PLC的,以前也是用这种线,可以通讯,但今天就不可以了,不知道哪位前辈有正确接法,说说,很急哦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插在ST3501的COM2(RS422)口上。

楼主:
是的,后来把线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