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各味大虾:

触摸屏上显示电机运行或故障,通常取什么信号?是电流吗?

网友A:
触摸屏上显示电机运行或故障,要在PLC内部编制程序,通常选用plc的内部继电器,运行可以直接用内部的运行指示,故障就必须编几步程序了。可参考我发的“三菱编程实例1”的帖子啊!

网友B:
触摸屏只是辅助你的PLC来实现某些功能而已、

网友C:
呵呵;除非你的屏支持你的变频器直接通讯;
否则要经PLC;
那么这个信号就是PLC上的;

网友D:
需要知道你的硬件配置,才知道你的触摸屏取信号的方式。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