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请问:有那位高手知道,PLC用的触摸屏能用在单片机上吗?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你需要自己使用脚本写通讯,触摸屏不断的查询单片机。

网友B:
呵呵;通讯能搞的定完全可以;

网友C:
确定通讯协议,然后在单片机上写相应的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只好从头学触摸屏的通讯协议了。能介绍点学习资料吗?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只好从头学触摸屏的通讯协议了。能介绍点学习资料吗?先谢了!

北京迪文,你可以去查查看,那家就是搞这个的,通用的工业触摸屏并不适合你。

网友D:
维纶的台达的都可以的

网友E:
我还真没用过呢
高手真是多啊